求助:关机后主板不断电,测试卡显示代码7F(已经解决)

楼主(2007-11-06):
新手求助:不知名主板,上面有个贴标:UN250GBNS S。E。 板上两个大芯片是nVIDIA nforce 3和 iTF IT8712F-A,CPU是AMD的。故障现象: 点PW-BTN能正常开机,但是点PW-BTN 关机后,显示器没有显示了,主板风扇等不断电,测试卡显示代码7F ,RESET灯熄灭。请知道的朋友指教哦。谢谢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。但是解决方法是非常的意想不到,具体的过程是:与主板的主人说这个故障不好修理,干脆把修理主板的费用拿去买个带开关的插座,等要关机的时候就直接按插座上面的开关就可以全部关机了,并且还便宜些。主板的主人想一想后说:那你就帮我重新安装个系统。这样的要求我当然可以满足的,就答应给他的电脑重新装个XP系统。......在XP系统安装完成后,点 关闭计算机 里的 关闭,安装了故障主板的电脑居然可以彻底关闭电脑的电源了,什么风扇哦,........都全部停止了。

网友:
:D :D :D 你是那里的

网友:
有时候这样的问题确实挺郁闷的

网友:
ACPI功能变了,有时是乱加驱动搞成这样的,将本来正常的ACPI变成了另外的类型,ACPI驱动不好找,但安装盘里都有,因此安装后就好了。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开计算机,更新驱动,重选一个ACPI,重启后就出现上述现像。我试过多次。

网友:
是系统问题,不奇怪.

网友:
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故障。换个系统版本就可以解决掉。815板好像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。直接换系统版本

网友(2008-01-12):
跟楼主又学一招了哟

网友:
很简单的问题,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系统,如果是精简版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,改一下系统高级电源管理的选项就行了。

网友:
有时候的确不太好分清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。对于不确定的,我都是让他们重装系统再看情况修与不修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常见,一般就应该先软后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