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电容烫手

楼主(2007-11-06):
收到10块技嘉845E主板。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鼓包!手摸烫手 现在板子工作正常!(难得电容鼓包还能工作)。请问:电容高温的原因
已排除电容质量和场管的质量
夏天的时候曾经发生过2块板子的电容放炮!我给换的电容。

网友:
看一下CPU主供电是不是正常,场效正常吗?

网友:
鼓包电容换了没有?
在就是风扇是不是很热?

网友:
有些电容靠近大电感。电感有时很烫,带动了电容。
发现有鼓的就换掉,换品牌质量好点的,一般不会烫。

网友:
换掉电容再说吧!

网友:
完全同意楼上说法,换大容量的,耐压值高点的。

网友:
原因不外两个,一个是电容漏电发热(主动)(要换),一个就是板子温度高,电容吸收热量(被动)(不用换)。电容吹吹风,手模还是很热就是主动发热,否则就是环境造成的。

网友:
总算对电容发热有个认识,谢谢

网友:
换耐压值高点的

网友:
无西换大容量.耐压值高点的就行

网友:
鼓了就换,要不会有别的问题发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