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423的板子报警

楼主(2007-11-06):
INTEL 423的板子报警,3声短音,检测卡走到13然后跳到A9,显示屏没有任何显示
Intel

网友:
先弄清楚是什么bIOS,不同的BIOS报警信号是不同的。走到13应该亮机,估计显卡或槽部分或显卡供电有问题。

网友:
先谢了,我再替换试一下,板子INTEL原装的,

网友:
检测卡走到13,1秒后跳到A9,机器不亮,换显卡故障依旧,

网友:
显卡槽,及显卡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显卡槽没问题,换了PCI的显卡一样的 ,电源换过,不加硬盘,光驱,网卡,声卡

网友:
我以前测DELL板A9好象是不走CPU的,或者是内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