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双聚焦高压包接线问题

楼主(2007-11-06):
有关双聚焦高压包接线问题,请问一下两个聚焦线应怎样接到双聚焦的管座上呢,是红线连管座尾板朝向自己,屏幕向外的左边哪个吗?请高手指点一下,我拆一个高压包是双聚焦的,拆时忘记怎么接的线了 ,请高手说一下红色和白色的聚焦应怎样连呢?红色和白色的线又是由下面哪聚焦电位器控制的呢??/

网友:
随便接吧,若接反了,就会出现中间清楚,周围不清楚;要么是中间模糊,四周清的状况.出现那样的情况,把两根线换过来接就是了.

网友:
2楼讲得对 , 不同机, 两根线位置不固定的, 随便接不会烧东西的 ,只会影响到动态聚焦.

网友:
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了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