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061 VER:1.0开机跳码C0---41,反复复位

楼主(2007-11-06):
代码跳变总是在C0----41之间重复跳变,是否需要刷BIOS?求思路哦
刷BIOS

网友:
一般循环跳变应该是I/O问题

网友:
BIOS 也可能。。

网友:
刷BIOS 不行换I/O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要是都搞不定就换北桥吧。

网友:
C1
先刷BIOS不行,换IO,不得看BIOS外围电路,不行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