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惑了我3年的问题。。。不知道谁能告诉我i,我的本本怎么了?

楼主(2007-11-06):
:'( :'( :'( 我用的是HP Pavilion5515ap的
笔记本
P42.3的cpu 以前一直都正常的 一次在CMOS里自带的硬盘检测程序里做硬盘检测时忽然断电。。。。。电源插头掉了。。。 在接上时就出现问题。。 现象是开机有时进不了系统 会死机 在logo界面跳出后 正要进入windows界面前的短暂黑屏时间里 就一直这么黑着 硬盘灯不亮 强制关机 再开机有时会正常进入系统 有时不行就要重复多次。
进cmos设置 键盘数字键和F1---F12功能键部分失灵 按下去没反应 但英文字母部分正常 导致不能设置引导顺序和输cmos密码 在反复按Fn和数字键后 有时和使数字键和功能键恢复正常。
用光区引导无法读出用图形界面引导的光盘 比如jujumao 和番茄花园的ghost盘 光驱读盘后即 跳到 提示符界面 无法引导 但可引导xp的原装字符引导界面。
光驱 内存 都是好的。。 cmos已刷过N次 已经是最新版本 都 解决不了问题 内存换过 故障依旧 系统装过 硬盘换过 都依旧
现怀疑bios芯片是否会有问题 但一旦引导成功进入系统 就一切正常。 而且一般开机2-3次都能成功进系统。
hp的东西质量就是这么差么?? 现在黑屏现象越来越严重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。
[
]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可能EC或南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没有金刚不坏的笔记本,花一辆QQ钱买来的笔记本也是照坏不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应该刷一下BIOS看看,应该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