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

楼主(2007-11-06):
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下(看哪个图片)

红色的地方是不是不正常

网友:
这种好像是用软件测的,不能作为数的。

网友:
这是用华硕自带的软件测试的,我搞不明白右边那2个红色的代表什么意思

上面怎么显示电源的风扇是0转呢

网友:
那个是机箱风扇的转速没检测到。可能没有机箱风扇造成的

网友:
那么奔腾D915的CPU温度多沙盘才属于正常呢,

网友:
没有事的,那没有什么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