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BUG 显c1

楼主(2007-11-06):
大家好,我是菜鸟,,,不知从哪里下手,请指请,先谢了。

内存没问题。。

网友:
内存问题!内存相关的配件问题!

网友:
蹭内存座,擦内存金手指,量内存供电

网友:
主板是815 的确,,内存没问题,,我换很多,是主板,请问怎么量啊。。谢谢。

网友:
内存跟主板之间接触不良,

网友:
3.3v 电压  时钟

网友:
看看是5V供电,还是3.3V直接供电

网友:
先简单后难的,也查下接触情况吧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,查3。3 电源,是要带电测吗??谢了。

网友:
小心检查内存电压是不是有?

网友:
你说得不太清楚,有可能内存问题,也有可能是主板问题。

网友:
新手请去新手区看帖学习。
不要说我高傲,你的基础实在太差,基本的东西都不会。

网友:
呵呵
楼上的兄弟说的直接
楼主你还是去看看相关贴子再来问下
没有任何数据,别人没办法帮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