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看看

楼主(2007-11-06):
一845硕泰克,开机诊断卡走到ED就停下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,主要查什么

网友:
应是不过内存或BIOS资料错误。

网友:
出乱码不开机大多是BIOS或是内存不过~!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,也许就好了

网友:
没见过乱码...学习了..

网友:
一块P4M800PRO-M跑ED加焊NB后OK,楼主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