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1-06):
每次开机都进行硬盘扫描程序,这是怎么回事?用mhdd测硬盘没有坏道,每次都是正常关机
[
]
硬盘

网友:
那是你不正常关机所造成的,如楼上所说这样就可以不自检了

网友:
那是你不正常关机所造成的

网友:
就是不正常关机所造成的 还有就 是文件有错误

网友:
可能是操作系统出问题了.

网友:
那你还不把电脑系统给维护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也可能是系统文件被破坏造成的,建议重装系统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硬盘老化的现象

网友:
最好把系统恢复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