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80G还有用吗?

楼主(2007-11-06):
plus 9 的,通电就吱昂吱昂想几十秒钟就不想了,电机一直在转!!!!主板BIOS有时能认出型号,有时认不出!
无法用软件对它操作!!!哭呀..........

网友:
可能没用了吧 ,收购电脑旧件的 只收酷鱼的

网友A:
不会吧!!!!
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谢谢

网友:
磁头坏了,买个新的吧

网友:
不见得,估计是电路板上IDE插槽虚焊的问题,重新焊下看看能不能好认,。

网友:
拿去维修点看下吧,光说是说不清楚的,还是要看盘才知道

网友:
金九的通病
某个磁头不稳定了。用专用工具关掉那个坏的磁头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