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一些工具不知买什么好?

楼主(2007-11-06):
想买一些工具不知买什么好?
望师傅们指点指点.............

网友:
想做撒用呢?先想好这个事

网友A:
修电脑基本配件包括外设!!!
谢谢

网友:
万用表 风枪 打阻值卡 这是必不可少的防静电烙铁资金不充足可以暂时不买。用普通烙铁拨插插头的方式也可以将就用了(也可以用2个相同的变压器次级相连,就构成了一个1:1的隔离变压器了)花100多买个烙铁也是舍不得,咱也是穷出身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