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代码41主板想个不停

楼主(2007-11-06):
诊断卡代码41主板想个不停不知什么原因?
望高手指点............
谢谢!!!
诊断卡代码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刷一下BIOS.

网友:
刷BIOS应该就能好
41是BIOS坏的常见代码
只有ASUS走41能亮

网友:
41除了有BIOS问题外,还有I/O出现问题也会出现41的

网友:
楼主几位兄弟都说明了

网友:
一直都认为41是BIOS问题,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原因能造成档41啊,顶一下,学习了

网友:
AMD 462 CPU,I/O 、串口芯片坏,为什么档41呢```请高手指点一下,想不明白
[
]

网友:
AMD 462CPU不良会档很多代码啊~!!!!BIOS,I/O坏能理解,串口坏为什么也档41了,请高手指点下,顶上去~!!!

网友:
如果频率出错的话也会跑41的

网友:
能说明为什么吗????串口坏为什么档41呢? 高手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