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

楼主(2007-11-06):
为什么ATX电源在不接入主版时,1\2脚无输出电压,而只有4脚和9脚有+5V电压,而要接入主版后开机各输出脚才有电压?

网友:
我晕,你还是去找一些基础的书看一下吧.这是技术论坛,是交流维修经验的地方.

网友:
连引脚编号都没有搞清楚吧!只有触发或叫做软开关(PS-ON)和5VSB有电压,其他要等软开关开了才有。否则如何开机关机????

去记一下引脚定义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张先生谢谢你,还要请教一个问题

我的主板是这样的:在切断电源情况下,电池有电3V,跳线2针角有电3V.晶振只有0.03V电压,但COMS信息不能保存,请各位大虾帮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