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1-07):
请各位有维修经验的朋友总结一下硬盘敲盘是什么坏?我这好几个就是不懂得修
维修经验

网友:
记得以前有人发过了,找一下老贴

网友:
磁头坏、模块坏都有可能

网友:
3楼的 说的对啊`````````````

网友:
听声音。。很清脆的一般是固件问题。。带尾音的坏磁头的多。。多听些。自己会有感觉的。

网友:
电路板,字头.古件.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具体要查。排除才知道。一下子判断恐怕不行,.!

网友(2008-03-02):
硬盘敲盘最难修啊,至今我还没搞好一个,磁头坏就得扔了,固件坏还有的修

网友:
楼上的你也真大方哦~~磁头坏啦就扔掉~
磁头虽然坏啦~但那电板~盘体和电机都有用嘛~

网友:
磁头坏了会把盘面给弄坏的,所以维修很难.

网友:
嗡嗡的声音说明什么问题呢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