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位,四位主板诊断卡

楼主(2007-11-07):
2,4位是指诊断码2位和4位?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4位的前2位显示当前,后2位显示上一个诊断码。

网友:
四位的不好用,经常会误报,发生好机不跑代码的事情,我有两个卡都这样。不过有一个优点,那就是有代码记忆功能。因为4位卡上有一个八位单片机。

网友:
难怪我的一块好主板插了诊断卡没跑,害我担心了半天。

网友:
只是说明你的诊断卡太烂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买的奇冠(原华通)PI49N,有些主板不跑码。

网友:
板卡级维修用用两位好了 芯片级维修必需要四位的最好是能支持9XX系列的

网友:
正想知道,我的卡是四位的,PIO54E型,能不能将那几个电阻加大点,这样就不致于吃悼太多的信号电平?(出现不启机肯定是新主板信号没有旧主板信号强,VTT电压小些都是原因),或者换几个高速高内低电压的IC?

网友:
有些卡太烂,不支持高端主板的。

网友:
还是多买几种诊断卡好些,论坛有这类的帖子,大家可以多看看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