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桥及AGP1.5V供电的测量问题

楼主(2007-11-07):
各位版主曾介绍过北桥1.5V电压大多是从内存调整管中分压出来的,测量点在北桥周围的电容和电感上.AGP所需的1.5V供电也是从内存调整管中分出来的,我想请教一下,北桥的1.5V与AGP的1.5V是否相通(共用)?AGP的1.5V可否在AGP插槽的第几脚测量?

网友:
谢谢张先生!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1.5版本的就是把3.3版本的A.B 34 40  52 58 64脚和B的47脚3.3V降为了1.5V。
还有一个问题,这个1.5V一般与北桥的1.5V是否共用。

网友:
由type针脚确定用多少供电。

网友:
就是说按2X、4X、8X等类型来确定针脚的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