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问题

楼主(2007-11-07):
845GE 主板键盘口和鼠标口还有USB口都不能用该从哪查找

网友:
从键盘口5V供电查起。

网友:
先刷下BIOS试下,
不行在查接口电路,
也有可能是COMS里的选项给关闭了.

网友:
从键盘电压开始,跟IO也有点关系

网友:
5V电源和IO心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