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!

楼主(2007-11-07):
华硕K8N 主板不能开机故障,CPU风扇转的!但点不亮!请问高手们主板的那一个件坏了!(已确定是主板故障)
感谢!!
华硕
cpu
点不亮

网友:
经过测量再报上数据来!!不要搞笼统提问。
请看我的签名!

网友:
笼统问题就笼统回答!
哪个地方的元件都有可能引起不能开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