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故障

楼主(2007-11-07):
我的主板诊断卡显示7F7F、7F96是什么含义,请各位大虾帮助分析,在此谢谢了

网友:
不清不楚的,无法帮你!

网友:
是不是代码一直从FF,C0,C1,C3,26……一直跳到7F,96呀,这时候主板已经完成了CPU,内存,显卡的自检工作,应该亮机的,如不亮,重点在显卡这一块,换个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CPU不工作的代码

网友:
这种情况看键盘的NUMLOCK灯会不会亮,会的话肯定是显卡那块问题了.不会亮的话可能就是CPU不工作了!!!!

网友:
走过 FF  C1  D2  换个显卡试下

网友(2008-01-10):
到了7F应该己经亮了,重点查显卡的工作条件,如果不行换个槽,写BIOS.加焊北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