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板子CPU温度过高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07-11-07):
MSI板子CPU温度过高达到98度,机子老是自动关机保护,请问是这种板子维修思路是怎么样????

网友:
CPU供电是否偏高?风扇是否有问题?

网友:
换个好风扇吧~~~~~

网友:
你看CPU的温度是不是在BIOS下看的呀,有时是误报,你用手触摸一下风扇是不是发烫呀,如不烫那刷个最新的BIOS试一下吧,

网友:
前段时间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板
好象也没有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