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台机器是什么问题大家帮一下忙!!!谢过

楼主(2007-11-07):
开机开不了~~~但拔掉电源再开机就能开~~~~等你用完电脑再开机还要拔掉电源不然按开关没有反应!!!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~~~请大家帮忙!!!谢谢
掉电
电脑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3837
看看这个

网友:
上次看过了,楼主这次修好的话请说一声,一直没有得到实践,看是不是真的如飞翔老师所说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还不行就再换个主板电池试试

网友:
谢谢老师们的指教!!!!!真心谢过!!!!!

网友:
谢谢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很让我满意!!!!!!真心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