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进DEL重启不亮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07):
我有块MS-6580 VER:5 点亮正常,只要一重启就点不亮了,清除CMOS就又可以点亮,BIOS重刷也不行,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问题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,南桥旁边的晶振我也换的试过了

网友:
走下复位电路,看有没有门电路之类的!

网友:
我查了,没有~~~~~~~~

网友:
我又查了一下,他硬重启可以,软重启就不亮了,他那个重启电路走到时钟芯片里去了,高手指点一下,谢了~~~~~~~~~

网友:
I/O换了试试,有时候I/O内部不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有时还会在BIOS下死机,
关注中

网友(2008-01-16):
我今天也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呀,硬重启可以点亮,BIOS退出后点不亮,怀疑I/O问题

网友:
将维修进行到底

把内存供电管换了 他同时给南桥供电,测不出来只有换后才行  还有就是南桥待机电压

网友:
可以清洗一下SB看看,软重启就不亮,排除系统没有

网友:
据我个人分析,可能性较大是IO、CPU座、南桥。

网友:
我也试一样是的问题..不过那次就清理一下I/O周边灰再补了一下焊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个IO就可以了吧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换IO基本搞定

网友:
你查查BIOS能不能保存,因为V星BIOS里有一项如果不合他的要求需要屏蔽才能启动

网友:
换下V星的防伪芯片试下`1
```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