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的 845 的 板子USB接口问题!!!!!!!!!!! ...
MSI 的 845 的 板子USB接口问题!!!!!!!!!!!!

楼主(2007-11-07):
MSI 的 845 的 板子,能点亮,能做系统。 其他的接口没问题,就是USB接口,接上USB的设备没反应啊!!!USB的供电还是有的。
没反应

网友:
看你CMOS里面USB开启了没有,

网友:
学习中,请高手指点,帮你顶了!!!!

网友:
供电是多少呀,查一下USB的线路吧,

网友:
打一下USB两个线的二极体值,估计是南桥OVER了,

网友:
南桥坏了. 也能点的亮?也能做上系统? 会是 WINBOND W83697HF 芯片的问题吗 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USB
先看下USB供电,供电正常的话,看看USB后级的电阻电容,还不行就是南桥了,V星官网说过,有一批板子就是那样,通病,南桥OVER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