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台示波器的使用

楼主(2007-11-07):
tektronix 2465 这个不太会 用,测的时候总是出现曲线波,并没有方波出现,哪位有这台机器指点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好象是波型太密,时基不对,向高频调整时基选钮 time/div
不知道说的对不

网友:
没有正确触发,调节"TRIG"旋钮

网友:
就是调高频调整时基选钮 time/div
波形就出来了,不过20M以上要100兆的示波器理想

网友:
按钮上面字号不清楚,怎么好说呀

网友:
选择内触发,随后调整触发电平旋扭!

网友:
好的,谢谢大家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