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日本水货110V电视大电容炸了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7-11-07):
高手指点,电源电路没有整流桥,保险是125V,8A的,电视以前是好的,有一次插上220V电就烧了保险,现在开始炸电容了
电源

网友:
是过压烧保险和大电容的,不可能没整流桥的,换上电容后仍炸肯定是整流桥有一组以上坏了,交流电加在滤波电容上了.

网友:
没有整流???
难不成日本货居然用的交流电!!!!!!!!

网友:
不会没有的,应该是小二极管组成的全桥电路吧

网友:
支持2楼。没有整流桥就是用的4个2集管组成的整流桥。110V开关电源改220V一般换上耐压400V以上的整流电容就可以的了。

网友:
有一个RB60的桥不知道是什磨

网友:
应该是全桥,6A/800V4个脚的就是全桥,3脚的就是半桥,半桥应该有两个~

网友:
基地什么时候改成家电维修了??

网友:
小日本的电器是用110V交流电的,你插220V交流电不炸才怪。要加一个220V变110V变压器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