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也有兼容性问题????

楼主(2007-11-07):
半个月前,客户送过来一块板,说是系统用上一段时间就黑屏,死机。前面有好几个人修过,没解决根本问题。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测试,所以我让客户把主机留下,过几天来取。
晚上详细测试了一下这台电脑,发现还有间断断电的毛病,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接触不良吧,找了一会,果然发现电源的20PIN插头有问题,有个簧片翘起来了,和插针接触不好,我把翘起来的簧片还原,接上去,解决了电脑不定时断电的毛病。很高兴,心想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好几个人都没修好,敢情大家都是水浒里面的鲁智深——半路出家啊!!!
:lol 第二天就叫客户搬回去了。
可是高兴劲还没过,客户又找上门来了,说是根本没解决问题。我才一拍脑袋,昨天光顾着高兴了,没有仔细想想这个间断断电和间断黑屏是2回事。于是又把电脑留下了。这次就详细测试,的确是电脑还有毛病,开机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处于死机状态。这个时候显示器没有信号,主机没有断电,风扇依然在转,这个时候只有复位才能重启动。
将主机大卸八块,裸机开机通电到处摸,一切正常,没有原件有异常的温度,到处量电压,都是正常,总之,这块板在万用表的检测下,就是一块好板。于是乎,重装系统,换电源,换内存,换硬盘,结果问题依然是外孙打灯笼——照旧。想换板,找了半天,叫一声苦,居然没有815的板。
完蛋了,看来这个钱是赚不到了,还白忙活半天。
于是垂头丧气的开始还原,装回去,结果在恢复系统的时候,错装了2000系统(原来装的是XP),,,,,,,,,结果发现问题解决了,在2000的系统下,电脑稳定的很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敢情这系统还有兼容性啊!!!
我的脑袋有点迷糊了!!!
黑屏
电脑
重装系统
硬盘

网友:
不是的,听上去像是你的电源出了问题,你打开看看就明白了,

网友:
电源,或电容.
815的板已经很久了,说不定主板上的电容都半干了。
碰到过,也听说过一些例子。装XP有问题。装98 2000没问题。
有一些例子换电源或主板电容解决。
估计有可能是装XP时CPU或别的一些元件工作量比较大,需要电流量大。那些用久了的电容承担不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