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键盘灯不停闪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07-11-07):
小弟新上路,前几天由于把返厂的V星的板子拿回来,装了次系统后,带回家鼠标不能用,第二天开机键盘灯全闪,进不了系统,并有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
Press F1 to contnue?DEL to enter SETUP
这个问题是电池没电了,请问下键盘的问题怎么解决?谢谢各位大峡指导,跪求详解

网友:
键盘供电有问题~~~~~~~~~

网友:
谢谢指导,找专业修主板可否轻松解决.

网友:
老大,你不会把字设置的大一些吗?按DEL键能进入CMOS吗,要不按F1试一下,如果能用的话说明键盘线路是好的,只要进CM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,

网友:
KEY

键盘接口,排阻,排容,保险,IO,BIOS,南桥

网友:
先换个键盘试试吧,不行测键盘供电和查供电相关电路和IO

网友:
眼瞎了,,,,汗..........
测供电,刷BIOS

网友:
先看下
键盘鼠标有没有插反先
有些马大哈就这样
插反了怪问题就出来
不开机,死机,重启都会发生
清空BIOS再重设
再不行刷BIOS

网友:
先换个键盘试试吧,可能是键盘接口

先换个键盘试试吧,可能是键盘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