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老问题:上半和下半部分黑,出现白线;每次都要用手拍它

楼主(2007-11-07):
家里一台杂牌的WeiYi显示器没用多久出问题了:显示器上下两边黑的中间出现白色线条,用手使劲拍显示器就好了,但是过不了多久又出现,好像这种现象是老问题了,听说是场电路虚焊引起的,但不知场电路时那部分?名师指点我就对它动手术了

网友:
场电路一般在电路板的中部

网友:
场电路有问题,查查看!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行场震荡电路有问题  在电路板的右下部分

网友A:
可以用手拍到正常,一般都是场扫描电路有问题,虚焊所致,看一下板上有没有贴着散热片的7个脚IC  TDA8712  或者9个脚的TDA4866  有无虚焊,如果是TDA4866的话,焊时要小心,一般TDA4866在刚通完电的情况下第7脚还有电压存留着,需要放电后在补焊!

网友:
呵呵,虚焊,就像4楼说的“在板子上乱焊一通”,肯定好

我不是修显示器的,但修了不少这样的机器,这方法是同学告诉我的,他是修电视机的,到处焊焊就好了,

网友:
如果楼主真的找不到,还是把有散热片的管子都加载焊一下吧,其中会包括行管,场管,二次开关,~!~!~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,一般场输出管是一个发热大的大功率管,一般为7脚或9脚较多而且必须加有一个较大的散热片,当找到这样的话就是他了

网友:
是场电路出了问题,场幅拉不开,补焊场输出块周围元件,有场幅调整电位器的更换之.

网友:
都补焊一遍就没事了,不过要先放电再补焊,注意安全

网友:
小心烙铁的静电或漏电打死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手拍到正常,一般都是场扫描电路有问题,虚焊所致,看一下板上有没有贴着散热片的7个脚IC  TDA8712  或者9个脚的TDA4866  有无虚焊,如果是TDA4866的话,焊时要小心,一般TDA4866在刚通完电的情况下第7脚 ...

好经验,有一次就是因为没放电,把芯片补焊之后,坏掉了

网友:
场电路脱焊,应不难。焊一下就搞定了

网友:
加焊场块便可解决,但要注意电容放电,最好断电半小时以后再加焊,加焊时尽量不要同时碰两个焊点.

网友:
场电路有问题,查查看!场电路脱焊,应不难。焊一下就搞定了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碰到过  一般是检查场输出块周边的元件有没有脱焊

网友:
顺着场偏转线圈的路线往回找,第一个IC就是,都是有带散热片的

网友:
到处焊焊就好了, ,。,。

网友:
明显场虚焊!!!!!!!!!!!
你不懂电路的话就整个通补一道!

网友:
场电路有问题.场块,电容.二极管检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