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服务器主板的奇怪问题(急)

楼主(2007-11-07):
主板型号:MS-9131的服务器主板,此板上双AMD3000+的CPU,4条512的DDR1内存,南桥位AMD 8111AC.

            故障:主板不上电,PW针无电压,此板IO是W83627HF-W,

             维修过程:测试IO67脚只有0.12V电压,换IO无效,从绿线跑线路,发现经过一103电阻后直接进入IO,插ATX电源,绿线只有2.5V电压,把
             103电阻拆下后电压绿线电压正常,走线大都进夹层,无法继续修理,

                  各位大虾们,斑竹们,帮帮忙啊,有这样的问题怎么修啊

网友:
67脚正常应该是3.3V,此电压无或偏低时把IO此脚撬起再测电压!如有IO坏,如无或低考虑线路和SB!
PS:103是好的吗?

网友:
103当然是好的咯,唉~好不容易接下,100米的单
居然SB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