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解决u6问题

楼主(2007-11-07):
05年前修过一段硬盘,当时修u6需要专门的cert板。丢2年后从从新修盘,发现还有差不多20块u6没有修过。听说现在修u6不需要专用板了。高手说说是否真实?如果真不需要了,能简单告诉需要软件和方法么?我有isapc3000。
先拜谢了。

网友:
所谓的不用专用板是用XLY自己做板写,有ISA3000也可以的,需要指令线就可以了!

网友:
去下载 U6DLE这个软件

这个东西不用专用板。也不要什么XLY。随便找个终端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请问#3哪里可下载 U6DLE这个软件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