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4500md 管子烧了用什么代替?

楼主(2007-11-07):
一块华擎主板,SIS645芯片,SDR、DDR双内存,主板上的4500M贴片管被烧,现找不到同样型号管,请问可以用什么管来代替啊~~~
芯片

网友:
直连15678脚就可以了

网友:
4500可以用4505,4501.2030都可以代换,要不就是二楼说的办法也行.

网友:
直连15678脚省事

网友:
最好还是不要直接连接,用3楼说的那么多带换

网友:
FDS8958A,AMP7313,好像也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
问题解决了
再次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