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945GC主板上的SATA口有一个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07-11-07):
新板子,用的好好的开机就找不到硬盘,换了其它的SATA口,能正常使用。如何处理。
硬盘

网友:
在保的,一个字,换

网友:
新板子,最好拿去换!

网友:
换是好办法,不用麻烦自己

网友:
先简单的看一下CMOS设置有没有问题。实在搞不定的话。拿去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