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寸液晶(LXH-GJ15L2)白屏

楼主(2007-11-07):
联想LXH-GJ15L2通电即是白屏,按关机键指示灯灭但还是白屏,接上主机也没有图像,指示灯为黄色(开机为绿色),高压板上有四根线分别为:3.3V 12.2V 0V 地线。这是我修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,不知如何下手,请大家多多指教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试试看,可能是驱动模块坏了

网友:
你看看你的MCU是什么要是6759的换就换,联想的很多都是MCU或ROM坏,

网友:
如果是MCU的问题,我这里有程序可以加我QQ413288443发给你

网友:
你这个是典形的驱动板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