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翰威LH-8ICX Pro P4级主板

楼主(2007-11-07):
在一块蓝科翰威LH-8ICX Pro P4级主板上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时,在安装的初始阶段,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矩形区域,随后电脑就停止安装了。
Windows

网友:
换个系统,另外换块显卡

网友:
查来查去, 再进入主板BIOS设置,发现BIOS Features Setup(BIOS功能设置)中的“Virus Warning”(病毒警告)选项被设置成“Enabled”(允许)了。修改成“Disabled”(禁止)后,重新安装Windows XP时,便顺利通过。

网友:
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疏忽,正如楼主所说。本人也遇过GHOST不成功,重设BOIS后即解决的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