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问题 A7N8X的

楼主(2007-11-07):
故障是:触发后 卡跑到C1 掉电 强制触发 一切正常 刷过BIOS 换过IO 内存供电肯定是正常的 要不强制触发也不能进系统了
请大家给点指点下思路
掉电

网友:
这个问题到奇怪
按理说,跑C1断电是没有找到内存的原因。但是LZ强制上点居然还能够亮机
费解…………

网友:
我以前遇见过,Q28那位置,是个702,具体信号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与PSON#有关吧。你试试。

网友:
恩 明天去维修部了再查查看``晚上发结果
谢谢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