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的77G,图像抖的很历害

楼主(2007-11-08):
明基的77G, 实际这机器是ACER的标,先前的故障是开机菜单自动跳出,换了所有按键,OK
现在的问题,开机后,图像会不停的抖动,排除是音箱或是电源的干扰,请问,路过的朋友,该从何下手?

网友:
没说明白

怎么个抖动法,是象消磁那样还是单单左右或上下?所有菜单调节都正常吗?

网友:
是不是刷新率没设置好,还是滤波电容失效

网友:
按键漏电是否是把摩尔全打开了.检查用户模式和工厂模式里的摩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