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的556W,亮黄灯

楼主(2007-11-08):
一方正的556W 15显示器,先前的故障是开机吱吱叫,开壳后测行管,CE穿了,用5411换后,灯亮,但无高压,各路输出偏低(未接信号线)
联机后测其各路输出电压正常,但显示器的灯由开机时的绿灯亮,不过5秒钟,亮黄灯,然后所有的调整灯齐闪, 是不是同步信号处理模块的问题啊?
显示器

网友:
刷新率.分辨率是多少呀?

网友:
2楼说的对你要检查一下,然后才能做下一步的检查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就能显示了
15寸的不支持,高分辨率,高刷新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