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S0765电源厚模的各脚标准电压!!

楼主(2007-11-08):
5S0765电源厚模的各脚标准电压!!
1脚是300V,2脚接地,3脚是启动脚,4脚反馈,5脚SYNC,
手上一台长城的1770ED,电源4脚和5脚电压为0,3脚电压 为12V,正常吗?
长城
电源

网友:
关键是你的显示器电源现在正常工作吗?
3脚是供电脚同时也是启动电压与低电压保护输入端,该脚电压高于16V才启动,低于10V时停止工作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,3脚是个比较重要的脚,如怀疑该脚电压有问题,可断开该脚,看电压是否升到50V以上.如能正常升起.则该脚外围没有问题.以0765为核心的电源都比较简单.没有几个件,通查一遍就会找到问题了.

网友:
长城的你看看。3脚接的 103电容。和4脚接的3904三极管。

网友:
好我正想找这个资料!!

网友:
3脚电压低, 未讲清电路输出正常不? 输出短路或稳压有问题就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