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硬盘的固件有没有坏

楼主(2007-11-08):
如何判断硬盘的固件有没有坏

网友:
pc3000对应专业模块有检查程序的。

网友:
我也问一个,那一般固件坏了有什么症状呢?

网友:
不同的盘坏不同的固件有不同的症状。论坛上有pc3000的手册,下一个自己去研读。

网友:
用PC3000检查一下模块和模块组。。。  不报错或者模块行中没有错误就说明固件是好的!

网友:
不同的盘检测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,自己先从网上找下入门级的资料吧,如果都这样问问题的话会搞死人的!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,所用的工具不同检查的方法都不同!!!

网友:
PC3000要配套的板块来使用,一般用户没有的(有也不会用)

网友:
PC3000的使用,对初级用户来说还是比较难的.

网友:
见识了,谢谢各位的提醒,我也要去补充下修盘的入门级知识,现在也有个清晰的方向了.

网友:
修盘我现在正在学呵
有经验的讨论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习中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