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宏基AF706图纸(场不能调已修好,偏色继续求助)

楼主(2007-11-08):
有两台宏基AF706,一台偏色,一台场幅调整不了,需要
,谁有啊,先谢谢了
[
]
求助

网友:
求特定图纸是相当困难的事情,还是想办法在无图的情况下修吧。

网友:
偏色的你查查三基色的电压是否相当,还有线有无断线。
场幅打不开只有查线路与芯片了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,偏色查视放,场幅调整不了查场输出IC及行场振荡IC周边与场相关元件
有二台机器可以对照维修

网友:
场幅不可调的已经搞定了,偏色的那个经查是蓝枪电压偏底,图象发红,已经排除存储器,CRT,显象管尾板了,用那台修好的机器倒件排除的,高手指点下检修思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