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和mos管一招判断

楼主(2007-11-08):
三极管和mos管一招判断

现在有很多mos管也有6只脚的,看起来像三极管,其实是mos管来的。具体怎么判断法呢

我们只要用表测试他们 b c e /  G D S,如果发现在他们有二次比较少的读数,那么就是三极管,如果只有一次。就是mos管,多年经验。给大家共享。
如果想自学笔记本的话,可以找我,我是做笔记本维修培训的。QQ88011945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你在什么地方

网友:
这样搞?碰到坏了一脚的三极管要当心哦?不要这样误人子弟。

网友:
不太懂,三极管不知道测咯.

网友:

晕了,没有说清楚          !!!!!!!

网友:
三极管和mos管   你用万用表反复的测量,只有一次读数的是MOS管   有两次读数的是三极管!!
用万用表还可以判断它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管

网友:
坏的时候怎么区分呀~~~~~~~~~~~

网友:
那里面介绍是非常详细的!
楼主进去好好看看!

网友:
是不是真的,你不是在说梦话吧.也不说也不留个联系方式

网友:
不是已经留了个QQ了吗?????那家伙......

网友:
是根据两者的里的PN结来判断的。三极管有两个,MOS管只有一个。

这种方法在路测不准

网友(2007-12-13):
楼主辛苦了
楼主只是说在好的情况下判断
坏了的情况下
请大家拿放大镜
看管上的字吧

网友:
正在认真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8-01-31):
我是新手 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用地   研究一下先  虽然还没有见过呢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顶一下,楼主是做笔记本维修培训的呀!!!!!!!

网友(2008-03-21):
谢谢搂主的经验,我去找块板子研究下

网友:
判断原则就是根据三极管原理,正向导通。。。反向截止。PNP或NPN型三极管都是这样,所以你量的时候,调换表头,必然有三个脚中有两个是正向的,但上面有位兄弟说得对,在线测量,这种方法形不通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怎样判断它们的好坏比较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