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成主板

楼主(2007-11-08):
众成主板 换电容后和一个场管后 到windows启动界面自动重起  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确定一下是原值代换,摸一下有没有烫手的地方,可能是问题还没有找完

网友:
没有烫手的 管子 好象是个通病 又发现了2块这样的 都是一个牌子

网友:
换的是什么场管?不清楚.

网友:
电容问题!重新更换电容!

网友:
先换一下电容试一下,不行在仔细检查一下各项电压,阻值

网友:
各项电压稳定 发现一快恢复2极管软击穿,换后还是无效

网友:
再装一遍系统好了吗?试一下看看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