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7KLR无高压,指示灯正常

楼主(2007-11-08):
此CRT是由冠捷生产的,IC为TDA4841,6脚为1。7V。10脚为10V,B+为66V,B+电空已更换,无效。其它
三极管
与
二极管
均好,请教高手,应如何查找
更换

网友:
10脚是电源脚呀,10V的电压应该是低了一点。我以前修到过一台长城的显示器电源为11V造成无高压,你也先把电源搞上去再看看。

网友:
就是电源搞不上 去呀

网友:
故障现象要说的清楚一点.是没有高压还是振荡块没有起振.没有起振的原因就有点多了.1,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.2微处理是否正常工作,总线是否正常,3振荡块是否已经代换.AOC显示器容易出现视放板上总线脱焊而引起振荡电路不工作.

网友:
你换12v的电容了么,行激励供电正常么。

网友:
如果总线因为断线或对地电阻小造成保护的话,行场IC是停止工作的,这时B+的电压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,而不应该是+66V。此时行供电电压为+66V说明行场IC已经工作。而没有高压,应查行激励电路和行激励到行场IC之间的通路有无推动三极管击穿,行管有无虚焊,逆程二极管有无击穿,还有行包是否正常等原因。

网友:
重点测量下行管B极的电压下不正常,如果不正常就查行推动部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