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

楼主(2007-11-08):
一个希捷40G硬盘,分区做系统,
做完进不去,在看分区表,全出错了
说的0号分区与1号分区错误,是什么意思啊.
我又分区在在从起机然后又进去看分区表
妈吖,怎么又出错了.跟上次的情况一样.
脑袋里全是感叹号!!!!!!
在用PQ分,上面提示硬盘分割表错误.
之后换了N个数据线,不行.
我又用DM底格了3%
在分区还是不行.
硬盘也没有坏道.
哪位高手说下怎么修啊.
在线等,

网友:
业余修硬盘,还是效率源好用,直选自动修复。跑一次就能用了。

网友:
用光盘启动进入DOS,重新分区格式化.

网友:
试试易我分区表医生看行不?

网友:
看是不是硬盘装了还原精灵之类的东东

网友:
清零之后再分区格式化,还不行,用MHDD看看故障吧

网友:
做一下优化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