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科喜845主板不跑代码~

楼主(2007-11-08):
核心供电1.75V,时钟.复位正常.问题是上假负载有电压.但上1.8的CUP时就没电压了.郁闷.请高手指教
主板
求助

网友:
CPU有时VCC或者VTT处电阻为0,这种CPU有问题,但奇怪的是,有时电阻为0的CPU,重上别的主板通一下电,会变好。

网友:
换过别的CPU看看,像C1.8 1.7 这些CPU上在有的板上是不支持.就像二楼说的那样也有可能

网友:
我怀疑是不是什么的电压不稳定.带不起来CUP

网友:
看看座有问题没有,针孔有扩孔,过热氧化也会引起的

网友:
要真的是座子问题.是不是只能换座子.能不能那风枪吹吹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也经常遇见,就是不明白什么问题,我帮忙顶一下吧,希望高手们能够予以帮助。

网友:
座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吧,例如:VID0-VID4出现接触不良,电源IC就会关断CPU供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