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池老化的彻底解决方法<转载>

楼主(2007-11-08):
笔记本电池老化的彻底解决方法
笔记本电池老化而导致的供电时间下降是无可避免的问题,而厂商一般不提供长时间的电池保修服务,更不用说对损坏电池的维修。一般而言,用户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厂商购买价格不菲的原装电池。不过,如果你想减少开销的话,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。使用电池充放电软件自然是可行的方案,但是这并不彻底,更换内部电池组才是最可靠的方法。笔记本电池有外壳、电路板和内部电池组成,一般老化部分仅仅是内部电池。对于懂得一些电工知识的用户而言,打开电池外壳即可看到内部的电池结构,然后根据型号去选配,再重新焊接上即可。即便你并不精通于此,也可以到一些笔记本维修点去请工作人员代工,价格至少比购买厂商的原装电池便宜一大半哦!

网友:
换电池最好还能有点焊机,那玩意有点贵。。。
如果把电池经过打磨再焊。。。。真怕开焊。。。
有点郁闷

网友:
要是换上不是同一型号的电池,还要刷码片吧.

网友:
用不同型号的电池直接代换可否啊

网友:
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来维修啊,不然电池搞坏了就没有办法了

网友(2008-03-17):
可以用短路的方法重新激活没???

网友:
换 内部 电芯  我认为是比较实惠的   楼主说的 对!顶!!

网友:
一般的笔记本电池维修都是换芯片,其实这个作用大不大呢?前面有份学笔记本维修的资料说,主要是电池有那个记忆功能,就是说,如果你用笔记本的电池,一定要切底用完,如果用了一半,那下次你用就只能用一半,它会记住你之前用了多少就充电了..这样..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招!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实战一次!

网友:
像IBM 换电芯就需要解码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前天刚换成功一组电芯,可用时间3.5小时

网友:
我的宏基笔记本,换了电芯后,就不行了,到维修部说要重写芯片,麻烦,只好350元,买了个代用品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