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grub、启动光盘也变相的“直接支持”DOS程序初级教程

楼主(2007-11-08):
有什么疑问请到申营电脑公司:http://okf.512j.com/论坛留言、或者直接在此回复。  原帖地址:http://okf.5d6d.com/thread-106-1-1.html
                    近几年好像非常流行“万能”,什么东西都要万能。象万能USB驱动、万能摄像头驱动啦,万能Ghost 2000/XP系统啦,还有万能启动盘制作啦,等等。小弟不才,只能发个小小的万能,就是通过制作修改img文件达到让grub可以直接引导启动DOS程序、让启动光盘也可以直接启动DOS程序的目的.就是制作启动光盘时要用到的img文件、制作虚拟启动软盘也要用到的img文件,玩虚拟机也要用到的img文件。小弟尽自己所能,发个万能IMG制作的攻略,方便大家制作自己的可引导工具光盘、可引导工具U盘、可引导工具移动硬盘.(假设你有一定的DOS基础和启动光盘制作软件EasyBoot使用经验、以及grub的相关知识)。

IMG是软盘映像,把整个软盘的文件(包括引导信息)映像成一个IMG文件,通常我们的IMG都是可引导的(就是启动盘)。编辑IMG文件的最好软件是winimage。使用很简单,就像使用winiso编辑光盘映像ISO文件一样(文件列表、查看、修改、提取、加入)。这里不多说了,从来没用过的第一次用就要会上手,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这样的。

有时常碰到这样的情况,要在启动光盘的菜单上添加上一个工具软件,但是自己不会制做img文件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这个工具的img,有因为某些问题而不够爽快(比如软件版本/语言),其实为自己量身制作IMG文件还是很简单的,总体来看可以有两种思路。

其一是把DOS启动盘和要运行的DOS程序放在一个IMG文件里(注意程序占用IMG的容量,可以更改其格式)。然后修改DOS的一些文件,使引导此启动盘时直接进入DOS并运行目标程序(简单方法之一是修改DOS启动盘的autoexec.bat文件,在其末尾添加一行程序名)。此种方法程序和DOS在同一个盘符里的,如A:。

其二是引导DOS启动盘直接进入DOS并加载光驱驱动,然后在autoexec.bat里使用call语句调用bat(批处理,简单地理解就是批量的DOS命令),同时在光盘根目录下放一bat,此bat里用相对路径运行光盘盘符上的DOS程序。这种方式,DOS启动盘和你要执行的DOS用程序是在不同盘符的,如DOS在A:,而程序在光驱盘符。

这里只是教大家做些低层次的修改,就是修改autoexec.bat文件这样的程度。这里再仔细讲下第二种方法,也就让大家也学会万能IMG制作!就不用到处求和找IMG文件了,只要有一个优秀的标准DOS启动盘的IMG,加上要使用的DOS程序(相对img文件,找个工具就不知道容易多少了,而且基本没有不满意的情况),就可以自己制作IMG了。

首先创建一个BAT批处理使它能运行同一盘符上的DOS程序,以下是一个例子:

@echo off
cd dostools\ghost
ghost.exe

(@echo off是关闭回显,这样下面的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将不会显示在屏幕上)
GHOST.exe存在于光盘上根目录下dostools\ghost文件夹下。

用记事本将上面一段内容保存为go.bat,编辑DOS启动盘,提取其中autoexec.bat,用记事本打开,最后添加一行:
call go.bat

保存后重新加入IMG覆盖atutoexec.bat,保存IMG。然后把go.bat放光盘根目录,img文件当然放在ezboot目录下,工具软件放相应目录(注意8.3的DOS文件名规则,上例中放dostools\ghost),启动光盘就相应菜单的命令执行对应IMG文件(run XXX.img)就可以实现进入DOS并直接启动GHOST了。同理你只要建立相应的bat,此bat运行光盘中指定位置的DOS程序,并在IMG的autoexec.bat中调用这个运行程序的BAT文件,就可以简单地做为可以调用光盘上任意位置DOS程序的万能IMG了。
     有什么疑问请在论坛提出!所需软件请在申营电脑公司论坛内自行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