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奔三代的电源改奔四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08):
我有个奔三用的电源,也就是没有四品的,现在我想把他改成奔四以上都可以用的

网友:
张老说过,要改的话,12V电压要有8A以上电流,在你的电源上有这个说明,你可以看一下,如果是大于8A,你可以到市场上要个转换头就可以了

网友:
只要你P3的电源功率够,直接买个转接线就OK了

网友:
楼主在电源上面不要节省呀,电源很关键的,不如你改,买个新的也就百十块钱呀,

网友:
桐芯电脑

不,是我自己用的,谢谢,各位。////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用新的,也不贵有便宜的才50元啊。

网友:
千万别买便宜电源!!

网友:
最好不要改,我拆过P3和P4电源的变压器绕组,线径和绕组根本就不一样.因为有一个DELL的P3电源,里面的变压器个头大,想利用.后来发现P3和P4电源还是有较大差别的.

网友:
就是改了可能用起来也不稳定哦

网友:
完全可以改,我修了上百个电源,质量好的P3电源比普通的P4电源并不差,一些P4品牌机的电源也是使用P3的13007的电源管,辅助电源管使用的是5027.功率差不多.915及同档次以上的板最好还是使用大功率的品牌电源为好.(4芯插头线从P4废电源板拆一个焊上就行了)

网友:
完全可用,PIII电源好的就有12V12A,5V25A,3。3V12A的,我手头就有一个。原装金河田(双核电源)24针的也就是12V14A,5V16A,3。3V14A,比较一下,这个PIII电源双核都能上的。相比差别不大吧。

网友A:
但转接线还是有点问题的,最好从电源中焊出4PIN(12V与地线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转接线还是有点问题的,最好从电源中焊出4PIN(12V与地线)

输出电流应该不够吧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能用吗 我有好多旧电源的 修修看看

真的能用吗 我有好多旧电源的 修修看看

网友:
可以亮 但是绝对不稳定!

网友:
奔3的已经是老电源了。

网友:
可以的,我现在用的845PE主板电源就自己用P3电源改的,用了近两年了,也没问题.七喜品牌机(P4X266主板)与七喜P3主板用的电源没两样,只是多了个4芯插头.

网友:
p3的质量远比现在的垃圾p4电源要好 不过设计上 p4侧重12v的功率 p3对12v要求不高 所以关键要看12v的功率是否满足

网友:
我用一个DELL的电原改过,用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