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自检

楼主(2007-11-08):
本人有两台机子,开时不能自检,故障现象:  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,主板LED2灯时亮时不亮,LED1灯不亮,CPU风扇和北桥芯片风扇转,不能点亮显示器,也没有报警(主板型号是: TForce 550 SE,BIOS: AWARD).
      经替换法确认,CPU、显卡、内存均没问题,换一个正常的电源2启动, 现象还是如上面一样;试着给主板放电,重接了一下主板电源跳线,再接上原来的电源1,开机故障仍然无法解决。接下来把主板接上正常的电源2,把鼠标与键盘的位置对调了一下,开机没有反应;接着关机后把所有的配件接回正确的位置再开机,在带电的情况下重新接了一下主板电源跳线,仍无法自检,最后把主板电池拆下,主板灯竟然点亮了,自检也顺利通过。关机再开,一切正常。
      我想故障可能与电源有关,于是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1的各线电压,经检测发现 “ 白色 ” 线的电压变成 了-18V(我断开再测,读数稳定,确定-18V不是误测),正常应该是-5V。我把电源1接上一台正常的机子,能正常开机,我感到有点奇怪,再测试一次,发现电源的各颜色线的电压又恢复正常了。把电源1接上原来故障的主板,也能正常启动了。
      本人有两个问题感到不解:
    1.  故障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?
    2.  为什么电源1接上正常的机子启动后,白色线的电压又从-18V变成-5V,白色线的电压不正常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?

     望各位能给个意见

    注:在正常情况下,本人的机子有外接读卡器负责开机与重启,是任网游网络公司的外置无接触式IC卡读卡器,经本人确定,在两台机子中,其中有一台是由于读卡器引起,把读卡器的重启线接上不能自检,把读卡器的重启线拆下(或者拆下主板电池)又正常了。

网友:
白色的-5V线是给ISA供电的,随着ISA的淘汰,-5V也就没有用处了,好多电源取消了白色-5V 的输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冰儿了,我的检修水平比较差, 由于要参加网络工程师考试,学习时间不是很多,所以希望通过论坛和师哥师姐的帮助能尽快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.